[求助] hspice和HspiceRF有什么区别?怎么才能调用HpiceRF来仿真?

楼主(2020-07-19):
最近仿真PLL看里边的demo讲仿真方法,用的应该是RF。
1.如何使用呢?hspice用的话命令是“hspice 网表”  hspicerf是“hspicerf 网表”吗?我看可以跑起来,是这样吗?

2.这个和hspice仿真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
hspiceRF和hspice算法不同, 主要针对RF周期稳态的相关分析; 只要在网表中有RF相关的分析语句, 直接用hspice命令也可以自动调用RF内核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