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大神帮忙康康,谢谢

楼主(2020-07-19):
为什么我的layers里面除了一个红色的其他都是黑色底黄色框,全都一样,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
这是这个库的Technology Attachment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没有链接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这个库的Technology Attachment没有设置好。

请问一下是不是我添加工艺库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链接库吧

请问是我添加工艺库有问题吗

网友A:
把你现在的设计的库的Technology Attachment设置到晶圆代工厂给你的工艺库上就可以了。

CIW ->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Atatch ...
然后选择你的设计库 Design Library, 下面的Technology Library选择用晶圆厂给的PDK的库。

网友C:
添加的工艺库没有问题,不需要attach工艺库,是缺少display.drf文件,load一下这个文件就行了,load后可以自己定义颜色然后保存下来,下次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的工艺库没有问题,不需要attach工艺库,是缺少display.drf文件,load一下这个文件就行了,load后可以 ...

是的,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现在保存了然后又关闭了重新打开又要重新设置这个display.drf文件,不知道又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现在的设计的库的Technology Attachment设置到晶圆代工厂给你的工艺库上就可以了。

CIW -> Tools -> T ...

大佬,我知道了,是我的display.drf文件有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D:
display文件放在自己的根目录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splay文件放在自己的根目录下试试

放了 那我那个distinnation def填什么呢,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E:
PDK解压完所有的文件放在一起,直接打开virtus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K解压完所有的文件放在一起,直接打开virtuso试试

我是全部放在一起了

网友C:
display.drf不是放在你的根目录下,是放在你项目的启动目录下,从哪个文件夹目录启动icfb或者virtuoso,就把display.drf放在哪个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splay.drf不是放在你的根目录下,是放在你项目的启动目录下,从哪个文件夹目录启动icfb或者virtuoso,就 ...

请问我怎么看我的启动目录呢?我是直接从桌面终端输入virtuoso&打开的,谢谢!!!

网友:
你在输入virtuoso&启动之前输入pwd看看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F:
写到cdsinit文件里,就不要每次loa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到cdsinit文件里,就不要每次load了

cdsinit文件里本身就有定义不需要特别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到cdsinit文件里,就不要每次load了

好的 我试试

网友(2020-10-19):
我们这边的老牛说过,启动virtuoso它会先加载工艺库下的display文件   所以你还是老实启动的时候自己加载一下自己的displa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