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电阻版图接地端金属线的选取

楼主(2020-07-19):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射频电阻版图的第三端,接地的那一端应该用什么金属线连接?我选择了PO层,飞线没有消失,想问问大家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用po连线,不怕被砍吗?  怎么也得用金属层连线吧,  电阻第三端应该要加sub

网友B:
放到对应的Well里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到对应的Well里面就好了

放到对应的DNW中后,DNW是单独从PAD接过来还是就接该模块的电源呢?外围的Pring是单独从PAD接过来还是就接该模块的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o连线,不怕被砍吗?  怎么也得用金属层连线吧,  电阻第三端应该要加sub  ...

请问金属层要怎么选择呢?试了好几种连接,飞线还是存在的,没太懂您说的第三端加SUB的意思,没什么画版图的经验,好多不明白的地方,还请您多多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o连线,不怕被砍吗?  怎么也得用金属层连线吧,  电阻第三端应该要加sub  ...

请问金属层应该怎么选取呢?试了好几种,飞线仍然是存在的,还有不太懂您说的加SUB的意思,没什么画版图的经验,好多不明白的地方,还请您多多指导一下

网友:
个人观点,DNW接该模块电源是可以的,但是DNW内的PWell最好接纯净的GND,DNW外围PRing不要接该模块的GND,单独接PAD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