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20.04 安装 vivado 2018.3 卡住了

楼主(2020-07-20):
ubuntu 20.04 安装 vivado 2018.3 卡住了

请问怎么办呀?多谢

楼主:
问题以解决,
https://forums.xilinx.com/t5/Ins ... d/m-p/972114#M25861
ubuntu20.04 下载库 libtinfo5
命令:
sudo apt -install libtinfo5

网友A:
20我没用过,我在ubuntu16上安装毫无问题。你也可以试着将通过ubuntu16安装后的整个目录拷贝到ubuntu20上后配置好path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我们的服务器几十台,如果安装新软件都是只选择一台安装,然后脚本批量搬砖到其它服务器上,xilinx,altera的软件是毫无问题的,synopsy家的如此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我没用过,我在ubuntu16上安装毫无问题。你也可以试着将通过ubuntu16安装后的整个目录拷贝到ubuntu20上后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ubuntu 缺少一个库,问题是不报错就是卡死,所以很费尽才解决,我已经自己回帖解决方法,估计是涉及引用别的网站没过审核。

网友(2021-12-16):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