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前仿真

楼主(2020-07-20):
请教一个问题, mbist 在pre-layotu 做前仿真的时候,出现x态, 比如期望值是0,但是出来的是X态,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怎么解决?谢谢啦

网友:
或许是采样点在边沿采样,试试加100ps的延时

网友A(2020-08-20):
如果全部Miamatch信息都是期望0,仿真X的话,考虑reset信号或者特别的控制信号没有给定值,导致信号trace不通。可以先做ICL仿真,结果pass后做bist pattern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全部Miamatch信息都是期望0,仿真X的话,考虑reset信号或者特别的控制信号没有给定值,导致信号trace不 ...

谢谢各位回复, 我走的tessent 的LV flow   不是tessent shell的flow。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A:
如果全部Miamatch信息都是期望0,仿真X的话,考虑reset信号或者特别的控制信号没有给定值,导致信号trace不 ...

您好,我的mbist controller都没有被拉起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全部Miamatch信息都是期望0,仿真X的话,考虑reset信号或者特别的控制信号没有给定值,导致信号trace不 ...

你好,ICL pattern pass,可不可以说明所产生的mbist 电路(包括mbist controller , interface 电路)都是符合要求的正确连接?

网友(2024-10-24):
有解决吗?我现在在rtl中插mbist  工具自动做完仿真也报了期待0 实际x的情况~~期待大佬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