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级运放 线性度

楼主(2020-07-20):
2级运放,第二级pmos输出,电流镜供电。问题是发现第二级线性度比较差,看transient 电压摆动,sinewave向上时ok,向下时失真。看这一点的电流,发现电流有瞬态电流流向miller cap。已知是输出电压摆幅在峰值时,依然能满足管子在饱和区,并且有200-300mV的余量。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最好贴出电路图,和运放的连接方式(开环/闭环,负载情况)。
可能是输出电压为低时,输出级电流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明显下端超过能工作的范围,检查一下每一级工作情况,不要只看输出。另外SR-要增加,大信号带宽不够就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