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Number of Violating Paths: 67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7-20):
综合结束之后查看报告,有这样一句话Design (Hold)  WNS: 0.08  TNS: 1.59  Number of Violating Paths: 67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需要修改吗

网友:
有67条path hold有违反,其中最差的一条0.08ns。

网友A:
综合产生的电路没有时钟树,hold violation 没有意义。
综合需要关注的是 setup。 如果综合 setup 不过,place and route fix setup 的可能性很小。
Place and route, CTS 之后再关注 hold violation.

楼主:
嗯嗯,谢谢啦,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产生的电路没有时钟树,hold violation 没有意义。
综合需要关注的是 setup。 如果综合 setup 不过,pl ...

嗯嗯,谢谢啦,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