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的Skill快捷键在ic6上用不了

楼主(2020-07-20):
求助各位大神,公司丛ic5 换到 ic6后,skill写的快捷键在6上有一部分用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lt默认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默认禁用的。

Alt 禁用这个我知道,不过我的快捷键都是不含alt键的

网友:
最好是能贴张图,可能部分函数和51不一样了!

网友B:
6默认用palete,5又不是,函数都不同的。不贴图不给代码的话,就自己一个个去查一下快捷键里用的函数吧,看看6下面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默认用palete,5又不是,函数都不同的。不贴图不给代码的话,就自己一个个去查一下快捷键里用的函数吧,看 ...

是公司大神自己写的脚本。不是自带的快捷键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公司大神自己写的脚本。不是自带的快捷键函数

再大神也是在cadence框架下搞的二次开发啊,难道只用skill的原生函数没有用到api?不给一点信息怎么能问出有价值的答案呢?另外,如果公司代码不好贴出来,那直接问大神不是更好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肯定是函数不一样了造成的
另外可以在cdsenv里加上
ui enableMenuShortcuts boolean nil
这样就可以用alt 来组合快捷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