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紧急问题:在sequence get config

楼主(2020-07-20):
请问在test里:
configuration m_con[4];
uvm_config_db#(configuration)::set(this,"*", m_con[0],  m_con[0] );

在sequence里:
configuration m_con[4];
uvm_config_db#(configuration)::get(null,"*", m_con[0],  m_con[0] );
为何get不到?谢谢

楼主:
是这样的code
configuration m_con[4];
uvm_config_db#(configuration)::set(this,"*", "m_con[0]",  m_con[0] );

在sequence里:
configuration m_con[4];
uvm_config_db#(configuration)::get(null,"*", "m_con[0]",  m_con[0] );
为何get不到?谢谢

网友:
配置路径只有一个通配符,找不到吧

网友:
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就是你在sequence里get的时候,test里面的set动作是不是做了,先get后set肯定不行,所以在sequence里要用wait modified去等你的set确实动作了,再去执行get,这个在UVM实战书里有例子,可以去看看~

网友A:
uvm_config_db#(configuration)::set(null,"*", m_con[0],  m_con[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config_db#(configuration)::set(null,"*", m_con[0],  m_con[0] );

真是高手,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config_db#(configuration)::set(null,"*", m_con[0],  m_con[0] );

再请教一下,

class father:
base_cfg cfg;

function do();
     对cfg操作
     ...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1 extends father;
extend_cfg cfg1;(extend_cfg  从father派生)

如果想调用父类的do,从而对cfg1操作,怎么实现比较好?

endclass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class father:

没有怎么看明白啊,这种问题一般也就是virtual function再配合适当的$cast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怎么看明白啊,这种问题一般也就是virtual function再配合适当的$cast调用就可以了
...

感谢回复,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class father:
base_cfg cfg;

function do(base_cfg cfg);
     对cfg操作
     ...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1 extends father;
extend_cfg cfg1;

$cast(cfg1,cfg);

do(cfg1);

endclass

但是报出来cast类型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怎么看明白啊,这种问题一般也就是virtual function再配合适当的$cast调用就可以了
...

现在可以cast,但是我在派生类有很多成员,cast成基类之后,这些成员访问不了,do(cfg1),比如do里面有sprintf,那打印的只是基类的成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cast,但是我在派生类有很多成员,cast成基类之后,这些成员访问不了,do(cfg1),比如do里面有sp ...

cast变成基类以后确实不能直接访问了,这个是语言特性,想要访问的话,还要转换回去,操作起来即不方便也没有必要,既然do是针对config的函数,是否可以考虑把do放到config里面来出来,这样派生出来以后可以通过super来处理,对后续也比较友好另外sprint只要用的是uvm_field来进行打印的,我映像中是可以打印的,这个和virtual fucntion的多态有关系的,除非没有使用virt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t变成基类以后确实不能直接访问了,这个是语言特性,想要访问的话,还要转换回去,操作起来即不方便也 ...

感谢回复, 我是在config里,写了一些函数,想用一个总的do去把它们都调用,另外do里面也放了cfg.randomize 以及cfg.sprint这种,需要cfg handle,似乎do这个函数不太好作为cfg的成员函数?
sprint我再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打印子类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