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clock 仿真时期望周期与实际周期不符,怎么办

楼主(2020-07-20):
当时插入MBIST时时钟周期,写错了,现在实际时钟周期与期望时钟周期不符。想只在生成pattern那步修改读入文件。
修改.tcd文件后生成pattern后,testbench没变化。

如何操作,能修改testbench中的expect period.
我直接在testbench 里修改后仿真能过。

楼主:
发现删掉tcd文件能正常生成pattern,感觉tcd 文件与生成patterns无关,但又找不到其他含有bist clock 信息的读入文件

网友A:
create_patterns_specification之后设置其中的clockperiods属性呢,应该可以生成你想要的任何频率的patter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_patterns_specification之后设置其中的clockperiods属性呢,应该可以生成你想要的任何频率的pattern ...

你好,请问用哪条指令呢

网友B(2020-11-13):
楼主用的什么flow?tessent shell 可以修改icl 中的时钟周期,达到修改pattern的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现删掉tcd文件能正常生成pattern,感觉tcd 文件与生成patterns无关,但又找不到其他含有bist clock 信息 ...

现在搞清楚了,因为force的分频器的使能端导致没分频是bist clk周期不对,之后release了使能端导致后面是正确的值,因此当时debug没发现。缩短force的时间,使其产生bist_clk之前rele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flow?tessent shell 可以修改icl 中的时钟周期,达到修改pattern的目的。 ...

谢谢,我用的tessent,您的方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flow?tessent shell 可以修改icl 中的时钟周期,达到修改pattern的目的。 ...

大佬,我有个悬赏帖子,您能帮我看下,CTL文件为何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