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中由PFM状态向PWM状态转换的疑问

楼主(2020-07-20):
各位,我正在做一个Buck DC-DC,先大体介绍一下:
a.输入3.3V,输出1.4V左右,
b.采用电压模式(没有采用电流模式)
c.在PFM状态下利用一个迟滞比较器对DC-DC的输出电压和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从而实现DC-DC输出
d.当负载电流变大,输出电压会向下跳变。我利用比较器监测这个电压跳变,当这个电压跳变到低于参考电压时,我就认为系统应该由PFM向PWM转换。
e.电感电流小于50mA时,DC-DC工作在PFM状态,大于50mA时工作在PWM状态

我现在由PFM向PWM转换时遇到一个问题:负载电流由50mA跳变到100mA时,仿真发现PFM能够正常转换到PWM;但是负载电流由40mA跳变到60m(也就是负载电流变化很小)时,仿真发现输出电压跳变幅度很小,虽然60mA时应该在PWM状态,但是比较器根本捕捉不到这个跳变,导致PFM向PWM转换失败。

向各位请教一下,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或许是我电路设计方面还是存在问题?

贴子比较长,某些地方显得语无伦次。无论如何,烦请大家指点一二!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
之前弄DCDC模型的时候研究过里面的一些工作原理,有的DCDC会把比较器的输出加一级放大,再去看

网友A:
二楼的意思是比较器前加一级预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意思是比较器前加一级预放大器吧

我对二楼的方法也是由同样的理解

现在把PFM状态下迟滞比较器命名为比较器A,而把监测电压跳变的比较器命名为比较器B。

问题是,且不说加一级放大器会增加功耗,假如存在这么一个预放大器,那么在PFM状态下迟滞比较器A的输入是不是也需要这么一级预放大器?因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预放大器,那么比较器A的输入就是DC-DC的输出Vout,但比较器B的输出却是DC-DC的输出Vout乘以一个放大倍数K,这样会不会导致整个电路误判?比如负载电流为40mA,正常情况下DC-DC的输出在参考电压附近波动,系统工作在PFM状态。但是另一方面,DC-DC的输出的波动又经过放大K倍作为比较器B的输入,那么比较器B有可能认为这个被放大的波动太大,属于向下跳变,于是本来40mA的负载电流应该工作在PFM模式,结果发生了误判,跑到PWM状态了!

唉,语文没学好,有问题也表达不清楚,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二楼的方法也是由同样的理解

现在把PFM状态下迟滞比较器命名为比较器A,而把监测电压跳变的比较器命 ...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是怕负载没到50mA的时候 误差被放大导致比较器错误翻转造成误判对吧?
现在很多DCDC都是电流模和电压模同时存在的,采样电流来进行比较,比较适合轻载的时候工作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是怕负载没到50mA的时候 误差被放大导致比较器错误翻转造成误判对吧?
现在很多DCDC都 ...

采用电流的方法我也试过了,即用一个pmos管PM0镜像P型功率管的电流,例如,当功率管电流大于50mA,采样这个功率管的电流后,我就认为该进入PWM状态。但这存在一个问题:我仿真时,负载用一个RL=71.85欧姆的电阻来模拟,这样DC-DC输出1.43V的情况下流过RL的平均电流为20mA,此时DC-DC应该工作在PFM状态。但是在此状态下,功率管会间歇性地导通,在这个导通阶段,通过功率管地电流会大于50mA,但是很明显此时并不应该进入PWM,而是应该继续保持在PFM状态,所以如果单靠采样电流的方法,同样会产生误判。

网友:
不是做DCDC的,之前看到的DCDC的放大不记得具体的位置了,我们目前用的DCDC好像基本都有电流模式,还带斜率补偿,功能好多模型好复杂

网友B:
采样输出电压肯定会存在这个问题的。PFM能进入到PWM,前提是PFM给电容充电的能量大概小于负载消耗的能量,输出电压一直下降。才会进到PWM。再说。这种都是有迟滞量的。不可能大于50PWM,小于50就PF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输出电压肯定会存在这个问题的。PFM能进入到PWM,前提是PFM给电容充电的能量大概小于负载消耗的能量, ...

你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也在仿真,让负载电流分别从40mA跳变到50mA,从50mA跳变到60mA,从60mA跳变到70mA,看看什么时候能吃PFM跳到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也在仿真,让负载电流分别从40mA跳变到50mA,从50mA跳变到60mA,从60mA跳变到70mA ...

这种检测方法不靠谱,PVT情况下,范围变化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检测方法不靠谱,PVT情况下,范围变化很大。

您有好一点的方法吗?
真心盼望您能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B:
如果你的负载从20mA跳100mA这个范围,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我也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负载从20mA跳100mA这个范围,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我也没啥好办法。 ...

包括IEEE上的某些论文,也就是采用你提到的方法。
问题是实际应用中,负载电流不可能总是满足20mA到100mA这么大的跳变,如果负载电流发生20mA~30mA,30mA~40mA等等类似于温水煮青蛙的变化,输出电压的跳变就会很小,小到根本监测不到!
真是让人头疼!!

网友(2021-11-03):
大哥还在嘛,我最近也在做buck型电压模dcdc,遇到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在轻载和重载情况下,是不是需要两种补偿网络啊,为什么我在重载情况下仿真环路稳定性没问题,然后加大负载电阻使之转换成轻载,这时候环路稳定性仿真pss和pstb就总是不收敛了呢
在轻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需要加零电流检测电路,这样是不是在轻载下就变成了DCM模式,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嘛
最后想请教一下,关于pfm调制模式,是直接讲vfb与vref送入比较器比较,再将输出结果和Vramp时钟送入RS触发器来产生开关时钟嘛
问了这么多,麻烦大哥了,请大哥看见了指教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要記得去clamp Error Amplifier output,

切mode要順重點是讓control voltage 進出PWM/PFM那個交界點前後的perturbation最小

网友:
大哥,请问你做的buck型dcdc用电压模形式的话,是不是补偿网络是要外接的,我看书上说电压模要用type3补偿,这种方式补偿电容会很大几百pf到几nf吧

网友(2023-03-20):
关于1、PWM转换PFM,2、PFM转换PWM的疑问:1中的转换应该是电感的平均电流吧?这个给仿真怎样仿真?2中比较器应该是一个独立比较器B吧?不是那个控制输出输出电压上下限的比较器A吧。
我仿真,电流慢慢扫描上去,PFM不能转换到PWM,不知是否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2023-04-30):
试一下取平均电流呢,取power pmos的 平均电流,用个小的RC

网友(2023-07-04):
请问能看一下监测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