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帮忙看看这个cascoded 运放的频率响应

楼主(2020-07-20):
各位大神,

我是按照baker 书上的cascoded 运放做的仿真,各个管子的状态如附图,都工作在饱和状态,但是频率响应就感觉奇怪,

请帮忙解释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probe地方加错了,应该在反馈环路里

楼主:
加在哪里合适呢?但是这个电路没有反馈,就是测的开环增益

网友A:
老实说没看清楚你截图里面的电路,太乱了。但是感觉是输出的共膜电平没有set好。开环增益的测试一般都是用大电感反馈去set输出的共膜

网友:
你测啥?开环增益?加个probe,还没有加对地方。做个tia不像tia,做个运放不像运放,后一级是source follower输出,你加个probe说要测开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没看清楚你截图里面的电路,太乱了。但是感觉是输出的共膜电平没有set好。开环增益的测试一般都是用 ...

网友B:
测开环增益加probe干什么,去掉probe,设置好信号源,做ac仿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开环增益加probe干什么,去掉probe,设置好信号源,做ac仿真就行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