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前check_timing报有unconstarin的warning

楼主(2020-07-20):
如上图所示,早综合前check_timing,发现有unconstrain的点,但是奇怪的是只是next_state和synch_enable没被约束,这是怎么回事?

EETOP上有好几个帖子问了类似的问题,但是都没有解决?有分析说这些点是被优化掉的,可以不用考虑???

check_timing_Warning

check_timing_Warning

网友A:
你是不是有些test mode的PIN(比如scan mode / mbist mode)会窜到这儿。但是scan相关的PIN没有timing constraint,或是scan MUX没有set_case_analysis。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话不多说,看疗效):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有些test mode的PIN(比如scan mode / mbist mode)会窜到这儿。但是scan相关的PIN没有timing cons ...

设计比较简单,就一个时钟,我把时钟约束了,inputs/outputs约束了,应该就内啥问题了,这是pre_systhesis的check_timing,我老大让我别管这个,看看综合之后再check下,然后综合后就没了unconstr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