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_timing老问题:unconstrain

楼主(2020-07-20):
check_timing后报有unconstrain的,但仅是next_state和synch_enable没被约束,EETOP上有老帖子问这个问题了,但是一直没有完整的分析原因,现悬赏100信元,望有大佬把这个分析下,如果跟rtl的设计有关,也麻烦举个小例子。

http://bbs.eetop.cn/thread-882286-1-1.html

check_timing_Warning

check_timing_Warning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我自己来解答吧:

通过实际综合结果来看,在pre_syn的check_timing中出现这类unconstrain应该可以忽略,可能是工具认为这部分的reg没啥用,综合的过程中会被优化掉,所以没给到约束(有待确认)。
之所以由上述可能,是因为我在带着这种unconstrain去做synthesis,做完后再去check_timing,已经没有unconstrain了。

楼主:
看来这100信元我自己拿了???

网友A:
sync_enable 是同步置位, next_state对应D端,实际上等价于mapping后寄存器D端。

compile前报的点,不排除是设计有冗余或确实有连接错误,可以结合gtech 网表分析下
用工具report一下fanin, 及fanin的时钟连接,来确认原始design 及SDC约束正确性
或读入SDC后使用report_timing -to 报一下看看

至于mapping后不报了,可以读入final网表,再检查下对应的寄存器是否仍然存在呢?确定是被优化掉了?

DC综合是默认打开优化选项的,楼主也可以尝试关闭常数优化、无负载优化,保留相关寄存器,再看看mapping后的check_timing 报告是否还会报出unconstraint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c_enable 是同步置位, next_state对应D端,实际上等价于mapping后寄存器D端。

compile前报的点,不排 ...

dc在compile之前就会全面评估是否有冗余寄存器么?优化掉冗余电路不应该是在dc的optimize阶段么?在compile之前做的应该是translate和mapping吧?

网友B(2021-02-03):
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况:
在综合后依然报unconstrain,并且report_timing看到寄存器是(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但后面没有(clocked
by ...),似乎是寄存器clock没有时钟驱动,但get_attribute clocks是能找到时钟的,并且report_clock也有这个时钟,并且这个时钟驱动的大部分寄存器都有timming path,就只有一部分寄存器明明有时钟但report_timing/check_timing都报找不到。。gui打开手动去找也都能找到时钟。。很是诡异。。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况:
在综合后依然报unconstrain,并且report_timing看到寄存器是(rising edge-triggered ...

寄存器时钟树上的某个单元被case住了吧

网友:
個人認為是sdc沒有寫完整

网友(2022-07-13):
引用 网友B:
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况:
在综合后依然报unconstrain,并且report_timing看到寄存器是(rising edge-triggered ...

楼主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3-12-21):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