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时ADE默认modellibrary出错

楼主(2020-07-20):
我用的是cadenceic5.10.41,画出原理图,元器件库用的是tsmc18,画好后进行仿真,首次打开ADE,再打开Setup-ModelLibrary,默认设置的模型库是正确的,如下图所示:

此时如果将ADE界面关掉,还是在这个原理图中,再次打开ADE界面,默认设置的模型库跟第一次打开ADE时不一样,自动变成中芯国际的了,不再与原理图里所使用的台积电模型库匹配,导致无法仿真,如下图所示: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退出cadence,然后在终端界面输入icfb重新进入,这种情况下由于是第一次打开ADE,因此就是正常匹配的模型库,可如果第二次第三次及以后打开ADE,还是会出现上述情况,相当烦人。
当然同样也可不退出cadence,而是手动添加更改仿真模型库,但还是麻烦。

请教大牛们有没有办法使每次打开ADE时都是与原理图匹配的模型库?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用哪个库做设计,就把其它的库删除掉,不要同时调用若干个库。因为pdk里面会有自动设置一些默认路径什么的脚本。可能在某些条件下一个脚本把另一个的设置给修改了,造成model错误。比如在你这个条件下,注销中芯国际的pdk相关信息,自然就不会错了。还有一种可能,有些pdk安装的时候会修改你的shell的默认设置或者默认去source一个它自己的脚本。所以需要区别对待。先注释掉中芯国际的库试试吧。

网友B:
这是因为在cds.lib文件里面存在两个不同的PDK的工艺库,在库路径下存在 libInit.il 之类的SKILL代码,这些都是自动load进来的。这些文件设置了你缺省的Model Library Path。

你可以修改cds.lib,也可以修改这些SKILL代码,也可以在.cdsenv中设置你要设置的Model Library Path。你可以手动设置,当然也就知道怎么转换工艺,转换Model Library Pat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在cds.lib文件里面存在两个不同的PDK的工艺库,在库路径下存在 libInit.il 之类的SKILL代码,这些 ...

哈哈,,,我只知在下面的界面里找到.scs文件添加工艺角,或者是禁用和启用现已列出的某个工艺角:

你说的转换工艺,设置和转换model library path是怎样操作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用哪个库做设计,就把其它的库删除掉,不要同时调用若干个库。因为pdk里面会有自动设置一些 ...

请问怎样注销中芯国际的库?

网友:
你在哪里启动icfb或者virtuoso的,在那个路径下就有一个cds.lib文件,打开编辑这个cds.lib, 把暂时不需要的工艺库的定义注释掉 (用 -- 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注销中芯国际的库?

找到你启动virtuoso的位置,有个cds.lib文件。编辑这个文件删除或者注释掉中芯国际的库的定义define语句或者include语句。

网友C(2022-01-04):
有更好的方法,不用改动自己的库,可以试试呢
https://blog.eetop.cn/blog-918460-38034.html?from=singlemessage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C:
有更好的方法,不用改动自己的库,可以试试呢
https://blog.eetop.cn/blog-918460-38034.html?from=singlem ...

好用,感谢

网友(2024-09-13):
引用 网友C:
有更好的方法,不用改动自己的库,可以试试呢
https://blog.eetop.cn/blog-918460-38034.html?from=singlem ...

请问一下,他这种load"/EDA/tsmc_2p4m/tsmc35mm/libInit.il"  ,tsmc_2p4m/tsmc35mm这两个是不是代表自己的库?如果第一个是库,第二个代表啥意思呢?还有,其他地方是不是无需变化?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C:
有更好的方法,不用改动自己的库,可以试试呢
https://blog.eetop.cn/blog-918460-38034.html?from=singlem ...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