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C型VCO结构问题

楼主(2020-07-20):
如图,VCO中既有PMOS电流源和NMOS电流源,加两个尾电流的目的是为了滤除电源噪声和地噪声吗?这样的结构对比只有一个尾电流源的VCO噪声性能是否有恶化?

楼主:
之前看到的结构都是只有一个尾电流源或者没有电流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

楼主:
我尝试用这种结构做了一个中心频率4GHz的VCO,相位噪声仿真结果-94dBc/Hz@1MHz左右,感觉不太好,这是否是由于这种结构的原因?

网友A:
你这种结果输出共模电平都不稳定吧

网友B:
滤除电源与地?加cross couple 管子目的是啥?产生负阻呀,你之前只用P管或者N管,现在同时用,说明啥。。。。看到实质,滤除电源与地,会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结果输出共模电平都不稳定吧

单端输出,没有看共模电平,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输出共模电平不稳定?
瞬态仿真(控制电压1.1V,频率4GHz).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除电源与地?加cross couple 管子目的是啥?产生负阻呀,你之前只用P管或者N管,现在同时用,说明啥。。 ...

不好意思,见笑了,看了很多论文,一般都说尾电流管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对电源噪声滤波,但同时会引入管子的闪烁噪声,整体的噪声性能是改善的。这种结构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感觉这种结构在调整输出摆幅时较只有一个尾电流源的结构好调一点,但是噪声性能感觉差一些,所以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如果您有想法,可否详细阐述一下?

网友C:
做性能比较一般的vco, 这个结构首选,做很高性能vco比如gsm, n only更好,而且flicker noise 处理起来容易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见笑了,看了很多论文,一般都说尾电流管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对电源噪声滤波,但同时会引入管子的 ...

同时用P管与N管,可以减小功耗,因为电流复用了,产生了相当于两倍gm。至于滤除电源与地噪声,其实很难,即使很对称,你可以试着在地或者电源上加个低频噪声,PSS+PAC看下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性能比较一般的vco, 这个结构首选,做很高性能vco比如gsm, n only更好,而且flicker noise 处理起来容易 ...

可以简单说一下首选这种结构的原因吗?看了很多论文一般采用的结构都是单尾电流源的,这种双尾电流源的理论优点体现在哪里?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B:
同时用P管与N管,可以减小功耗,因为电流复用了,产生了相当于两倍gm。至于滤除电源与地噪声,其实很难, ...

正解

网友:
可以看一下楼主的virtuoso原理图嘛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C:
做性能比较一般的vco, 这个结构首选,做很高性能vco比如gsm, n only更好,而且flicker noise 处理起来容易 ...

为什么不采用P ONLY呢,闪烁噪声更低阿,是因为寄生电容影响FTR吗?

网友(2023-07-12):
楼主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上面也用到PMOS交叉耦合对管,而是为什么PMOS交叉耦合对管上面还加了个电流源,楼主的意思是为什么要用双电流源,下面评论说什么电流复用减小功耗,这不是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嘛。

网友(2023-12-15):
还是19楼认真读题了

网友(2025-01-05):
引用 网友B:
同时用P管与N管,可以减小功耗,因为电流复用了,产生了相当于两倍gm。至于滤除电源与地噪声,其实很难, ...

前辈 想问一下 这个PSS+PAC是仿真什么的增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