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veriloga模块输出电流为负输出电压增加,而输出电流为正输出电压反而减小?

楼主(2020-07-20):
用veriloga搭了一个传统的CPPLL,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下图所示:
这是PFD/CP模块的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的波形图,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当Iout是负数的时候,Vout依然是正数,并且还在不断上升?而当Iout是正数的时候Vout却在不断下降呢?是我的代码逻辑有错误吗?
上面这两张图分别是我的PFD/CP的代码,以及搭建的testbench原理图~想了很久,还是不太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感谢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可能veriloga里定义的电流的正负方向和你自己觉得的正负方向正好反过来吧,最后电压能够收敛,你的极性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veriloga里定义的电流的正负方向和你自己觉得的正负方向正好反过来吧,最后电压能够收敛,你的极性应该 ...

嗯嗯有道理,我再去验证一下,谢谢您~

楼主:
解决啦!在verilog-A中,电流为-表示电流从电荷泵流出,流入LPF,因此控制电压增高,电流为+表示电流流入,控制电压降低,确实是和我之前理解的正负意义不一样啦。希望能够帮助后来的小伙伴少走弯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