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的问题

楼主(2020-07-20):
TOP层做好之后,现在开始做IO,esd是自己画的,现在要把esd接到总图里,现在不知道esd应该怎么去接,因为是好几组电源地,不知道这个电源地环应该怎么去画?每组电源地都必须有环吗?还有打esd的时候,要求每组IO之间要有通路,以此来泄大电流,对此不太了解,请大神解答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我个人的经验,多电源地的情况,一般也不是每组电源地之间都要有ESD环,但是要保证每组电源地之间ESD连接足够充分,达到泄放电流的能力。ESD绘制时,每组电源地及与之有电路连接关系的IO之间肯定要有通路的,否则做ESD测试时,电流无法被泄放。

网友(2020-08-19):
可以考虑用一个公用的泄放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