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inFET的layout width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0-07-20):
intel在IEDM上发表的14nm节点FinFET文章中提到电流密度是用layout width计算的,这个layout width 指的是什么呢? 是 fin pitch吗?

网友A:
PDK说明文件中有一个专门计算的公式,可以去找找看,应该是在关于电路仿真的model pdf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说明文件中有一个专门计算的公式,可以去找找看,应该是在关于电路仿真的model pdf中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2022-06-26):
引用 网友A:
PDK说明文件中有一个专门计算的公式,可以去找找看,应该是在关于电路仿真的model pdf中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