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HB和APB总线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0-07-21):
请问一下,我们的项目采用的是AHB-Lite和APB总线,全局使用一个时钟,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用了两个总线(一个高速,一个低速),但是用了一个时钟,这么做有意义吗?也就是说,一个全局时钟,用两种总线的意义何在?(一个面试官问的,没想过这个问题)希望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APB总线简单,实现需要的gate count少。
AHB总线复杂,实现需要的gate count多。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现成的IP本身就是APB或者AHB的,所以只能用两种总线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B总线简单,实现需要的gate count少。
AHB总线复杂,实现需要的gate count多。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现 ...

这跟两个总线的时钟的快慢没关系吗?这两个不是一个高速一个低速吗?

网友B:
APB是挂在AHB下面的,两个总线使用了同一个全局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B是挂在AHB下面的,两个总线使用了同一个全局时钟。

问题就是这个,既然用了两个总线,为什么不通过分频或者时钟生成模块生成两个时钟,AHB用高速时钟,APB用低速时钟?两个总线用一个时钟岂不是没有高低速之分了?

网友C:
所谓的高速,有2方面。
1:时钟频率
2:数据传输的带宽(数据位宽与数据burst的效率)。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话不多说,看疗效):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网友:
AHB支持流水线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这个,既然用了两个总线,为什么不通过分频或者时钟生成模块生成两个时钟,AHB用高速时钟,APB用 ...

1,APB连接的IP有带宽要求,分频后,满足不了。
2,后端实现简单,单clock,对DFT,clock tree insertion等都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高速,有2方面。
1:时钟频率
2:数据传输的带宽(数据位宽与数据burst的效率)。

哦哦,好的,了解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PB连接的IP有带宽要求,分频后,满足不了。
2,后端实现简单,单clock,对DFT,clock tree insertion ...

多谢解答,了解了

网友D:
即使用同一个时钟,APB的带宽还是比AHB小,最快只有AHB的一半,大部分情况是为提高APB外设的带宽。
如果APB总线,改为AHB,要么需要增加一个AHB slave的接口(会增加bus matrix的复杂度),要么需要一个AHB slave的mux, 这两个AHB slaveg共用bus matrix的一个slave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用同一个时钟,APB的带宽还是比AHB小,最快只有AHB的一半,大部分情况是为提高APB外设的带宽。
如果APB ...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