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课本上的问题

楼主(2020-07-21):
课本48页,红框的增益表达式问题出在哪里呢?求解答

网友:
回答错了,因为存在上下两个管子的电流相同,这个约束。所以如果动了Vgs的话,那么为了保持电流相等,就要相对应调整W/L。所以把他化成含有电流的跨到表达式能把W/L和Vgs-VT消去一个,这样就得到了原来的那个了。

网友:
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式3个变量 ID VGS-VTH 和WL
只有在确定一个的情况下,另两个才有正比或者反比关系
不同的应用电路,确定的那个会不一样的。

网友:
因为两个管子的电流相同,改变一个的过驱动电压而保持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另一个的过驱动电压因为电流的改变也会改变的,也就是说二者的比值在尺寸不变的情况下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