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做PR时,如何使金属线上出现双孔?

楼主(2020-07-21):
做PR时,如何使金属线上出现双孔?有没有关于lef文件里定义double vias的样例命令或者文件?

网友:
insert_zrt_redundant_vias?

网友:
lef文件里定义double vias的样例命令如下:
VIA VIA23_2cut_TR DEFAULT
    LAYER M2 ;
        RECT -0.065 -0.016 0.065 0.016 ;
    LAYER VIA2 ;
        RECT -0.040 -0.016 0.040 0.016 ;
    LAYER M3 ;
        RECT -0.047 -0.040 0.047 0.040 ;
END VIA23_2cut_TR
然后设: setViaGenMode -viarule_preference VIA23_2cut_TR 就用这个双孔的vi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