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f中的XMXT都是什么含义呢?

楼主(2020-07-21):
如题,tf的lef文件中有好几个lef,scc40nll_6lm_1tm,scc40nll_7lm_1tm,scc40nll_8lm_1tm,scc40nll_8lm_2tm,scc40nll_9lm_2tm,scc40nll_10lm_2tm
前一个数字是代表金属层数吗,那后一个数字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5-07-16):
通过查看TF文件,明白意思了。以scc40nll_8lm_2tm为例,表示8层工艺,其中顶部两层为厚金属层。在TF文件中,金属层分别表示为M1、M2、M3、M4、M5、M6、TM1(M7)、TM2(M8);顶部两层TM表示thick Metal。可以从TF看到各金属层厚度,例如TM2层unitNomThickness= 0.830;而M6层unitNomThickness=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