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如何生成调制过的射频信号?

楼主(2020-07-21):
各位大佬:

大家好!

如题目所问,我现在需要一个理想的已调制的射频信号,请问Cadence里面该如何生成这样的信号?比如BB=5MHz(正弦波),LO=500MHz。

谢谢!

网友:
到cadence自带的rfLib里面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信号源,wifi的cdma的都有其他的没用过你可以自己找,它里面既有基带信号也有基带经过混频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