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后仿问题

楼主(2020-07-21):
【求助】最基本的传输门结构,后仿网表为版图提供的spectre网表。对传输门后仿,在未打开传输门的时候,输入端的电压就传到了输出端上,前仿无该问题。(输入信号为公共库的号源)。请问,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带负载不?不然的话寄生电容会直接把输入耦合过去。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不?不然的话寄生电容会直接把输入耦合过去。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

谢谢!仿真的时候没有带负载,这个传输门是给到ADC前置放大模块用的,单独仿可以,连着ADC前置模块整体提一个网表后仿,就感觉像被滤波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仿真的时候没有带负载,这个传输门是给到ADC前置放大模块用的,单独仿可以,连着ADC前置模块整体提 ...

如果传输门尺寸太小,那有可能导通阻抗过大,理想仿真没问题,带上寄生参数就可能会有问题。另外就是负载是高阻抗的时候,耦合就不能忽略了。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给的信号对不对,有时候pn的栅极接反了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给的信号对不对,有时候pn的栅极接反了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谢谢,信号是接对哒,这个有检查过。现在我排查下来,我有3个传输门,3个输出端是接一起的,输入端是分别的3个输入,然后这3个输出端接在一起后仿就有问题,请问这个是什么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传输门尺寸太小,那有可能导通阻抗过大,理想仿真没问题,带上寄生参数就可能会有问题。另外就是负载 ...

谢谢!我传输门后面跟的是运放。现在我排查下来,我有3个传输门,3个输出端是接一起的,输入端是分别的3个输入,然后这3个输出端接在一起后仿就有问题,请问这个是什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