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PTAT电路的反馈的问题

楼主(2020-07-21):
  论坛新人,有些发帖规矩可能不懂,请见谅。
  想请问各位大牛这个自偏执的共源共栅的PTAT电流源是否有反馈的部分,如果有的话,反馈具体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是否存在正负反馈两条通路?如果有的话,是否对R1的选取有限制?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有点像源级负反馈的那个电路,但具体分析都分析不出来……

网友A:
这个里面应该没有像其他的bangap一样的正负反馈一说吧

网友B:
这种电路结构的结果是只有负反馈。
不信的话你可以在N或者PMOS的gate拆环,然后在非连接成diodo那里做输入,而在diode那里做输出,仿真AC

网友C:
电路有正反馈的环,但环路增益是小于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结构的结果是只有负反馈。
不信的话你可以在N或者PMOS的gate拆环,然后在非连接成diodo那里做输入 ...

谢谢!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正反馈的环,但环路增益是小于1的。

谢谢回复!不知道方便详细说一下正反馈的环是哪一个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应该没有像其他的bangap一样的正负反馈一说吧

谢谢回复!我也感觉这个和bandgap的不太一样,反馈的环只在mos和他的偏置电路那一部分有可能存在。

网友:
上面的cascode自偏置电流镜之间是正反馈,R1和Q1还有上面的MOS管之间有负反馈!整体还是负反馈的,试着从最下面那两个NMOS的栅端断环,然后在栅端加一个电压Vin,如果Vin增大,那么I1增大,因此电阻R2的压降增大,给最上面的PMOS的栅端电压升高,因此PMOS的电流减小,镜像给右边支路的电流也一致减小,因此最下面的NMOS栅端电压减小,所以是负反馈!简略的推导,欢迎讨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知道方便详细说一下正反馈的环是哪一个吗,谢谢啦!

把cascode拿掉,电流镜的两个pmos和nmos构成正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cascode拿掉,电流镜的两个pmos和nmos构成正反馈。

可以计算一下,整个环路的增益是小于1的,所以不会产生振荡问题的

网友D:
这种自偏置电流源需要考虑反馈吗?之前只考虑过启动问题,求大神回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自偏置电流源需要考虑反馈吗?之前只考虑过启动问题,求大神回答啊

只要是产生正温度系数电压的电阻的位置放对,环路增益是小于1的,不用担心振荡问题

网友:
是有一个正反馈,右边电流先起来,复制到左边变大(电阻压降还很小的时候才能这么考虑),负反馈是由于源级电阻的原因,这个时候电阻压降不能忽略了,使得两路电流有交点,这个电路才能起来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B:
可以计算一下,整个环路的增益是小于1的,所以不会产生振荡问题的

能否具体讲一下正反馈的环路,感谢

网友:
以左侧NMOS gate作为起点,左侧是一个带有source degeneration的共源放大器,负载是二极管接法的PMOS,具体增益查拉扎维的书就能得到。然后第二级是右侧上方的PMOS,同样是个共源级,负载是下面二极管接法的NMOS串联二极管接法三极管的负载,然后输出送回第一级的起点,增益同样很容易得到。
然后按照具体宽长比推导一下,就知道小于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