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nm RC delay

楼主(2020-07-21):
如题,请教下7nm工艺的RC delay一般是多少

楼主:
抛砖引玉下,6年前的资料有提到一些节点(猜测是90nm或者40nm工艺),RC 常数大概在250ps,有没有大神在做7nm,这个RC constant/RC delay是多少呢

网友:
几p,几十p都有

楼主:
有相关的论文吗,分享一下呢

网友A:
是最小晶体管尺寸的inv链,平均delay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小晶体管尺寸的inv链,平均delay吗

不是做芯片的,不太清楚里面的东西,主要是要根据这个RC delay推算里面的电阻。要的参数是Resistance-Capacitance delay,应该是就是最小晶体管尺寸上的平均delay,7nm/TSMC的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小晶体管尺寸的inv链,平均delay吗

不是做芯片的所以不确定描述是否正确,目的是根据RC delay (resistance-capcitance delay)来计算die上的电阻,我的理解应该是最小晶体管上的电压传播的平均delay,根据手里的数据推算最大不应该超过18ps,另外这颗芯片是TSMC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