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抽取中的"MinRes Reduction" 怎么用?

楼主(2020-07-21):
combine和short里填的值是大于还是小于?具体怎么用?

网友:
我感觉combine应该是大于short是小于吧 字面意思就是电阻小于一个值的时候视为短路吧 我也没用过这个minres

网友(2023-02-20):
PEX Reduce Minres

Parasitic extraction
Specifies to combine parasitic resistors below a threshold value to reduce netlist size.

PEX REDUCE MINRES {COMBINE | SHORT} threshold [LAYERWISE]

COMBINE

    A keyword that causes resistors with values below threshold to be added together and reported as a single parasitic resistor.
SHORT

    A keyword that causes resistors with values below threshold to be shorted.
threshold

    A non-negative, floating point value that specifies a resistor threshold for COMBINE or SHORT. The Unit Resistance SVRF statement sets the units for this value.
LAYERWISE

    An optional keyword that specifies the reduction of parasitic resistors for each layer, and not across different la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