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testbench

楼主(2020-07-21):
请教一个问题,mbist 在pre-layout  和 post-layout 生成的testbench是一样的吗?我看post-layout 直接用了pre-layout的testbench。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A:
不会,你试想一下,这个testbench就像机台一样给电路输入激励然后观察响应或者说结果。只要chip_top的in/out名字不变,testbench不需要变。当然prelayou和postlayout电路在仿真上是有差异的,主要是postlayout的cell delay和net delay上去以后还能不能适用prelayout的仿真过程,这主要是时序上的考量,比如时钟周期要不要调整,或者DUT电路的timing修的满不满足要求,而testbench结构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试想一下,这个testbench就像机台一样给电路输入激励然后观察响应或者说结果。只要chip_top的in/ou ...

谢谢回复,受教了,这个有点像scan的spf测试协议。

楼主(2021-06-03):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试想一下,这个testbench就像机台一样给电路输入激励然后观察响应或者说结果。只要chip_top的in/ou ...

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先谢谢了
mbist中既然 pre-layout (dc综合的) 和 post-layout  (pnr之后的)testbench可以用一样的。那么可不可以用pre-layotu的 网表直接生成wgl 。
然后用这个wgl给机台测试mbist?
谢谢了

网友(2021-08-31):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先谢谢了
mbist中既然 pre-layout (dc综合的) 和 post-layout  (pnr之后的)tes ...

可以的,我们一直用pre-layout,或者RTL 生成mbist测试的pattern,给ATE用。

网友B:
你用的是tessen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tessent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