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view抽取后,器件自身的pin连线交叠,导致短路

楼主(2020-07-21):
calibre view抽取后,器件的两个端口太近,导致ISO和bulk两个PIN连上了,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有权限的话,直接修改Symbol,拉大两个Terminal之间的距离,然后再提取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

如果不能修改Symbol,只能先创建一个不会短路的Symbol,给到一个新的器件,然后再提取Calibre view的时候,map到这个新的器件上。注意这个新器件的CDF参数应该是从原来的那个器件的CDF拷贝过来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B:
我记得在calibre view生成的界面有可以选择distance的选项 默认的是1 也就是1:1的距离 可以修改成0.5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权限的话,直接修改Symbol,拉大两个Terminal之间的距离,然后再提取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

如果不 ...

我在想能不能改变每个端口的连线的方向,图里的线都是斜向下的,要是能改成垂直向下就不会短路了,不知道在哪里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在calibre view生成的界面有可以选择distance的选项 默认的是1 也就是1:1的距离 可以修改成0.5试一下 ...

试了,还是不行,symbol和线都是等比例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改变每个端口的连线的方向,图里的线都是斜向下的,要是能改成垂直向下就不会短路了,不知道 ...

这是snap上去的,没办法避免,只能拉开间距。我说的修改symbol的办法是最简单的。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A:
这是snap上去的,没办法避免,只能拉开间距。我说的修改symbol的办法是最简单的。
...

大佬,这样的短路我手动复制一个view,然后拉开器件避开error,会影响后仿吗?还有发现现在的calibreview钟并没有PIN,这是cellmap大小写问题导致的吗?诸如上述问题请问怎样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C(2022-01-30):
这样设置导出

网友D(2022-06-23):
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 太棒了!

网友:
最后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 太棒了!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2022-07-29):
就是把短接的一类symbol找出来 另存为一个symbol,然后把b拉长一点,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C:
这样设置导出

谢谢~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D:
就是把短接的一类symbol找出来 另存为一个symbol,然后把b拉长一点,

请问一下怎么另存symbol

网友E(2024-12-13):
引用 网友D:
就是把短接的一类symbol找出来 另存为一个symbol,然后把b拉长一点,

请问一下您,具体怎么操作呢,如果数量很大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您,具体怎么操作呢,如果数量很大的话?

数量很大,其实估计重复的就几个吧 把同类的找出来另存 然后自己拉开一下,不用scrip可能这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