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6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7-21):
ic6版图每条线上都有lable,如何去掉lable 。表示看着太烦了

网友A(2020-08-24):
别XL就不会出现。这种是61版本XL自带属性出现的。这种属性对连线改错很有帮助应该学会适应这些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XL就不会出现。这种是61版本XL自带属性出现的。这种属性对连线改错很有帮助应该学会适应这些属性 ...

这个我已经解决了,平时画的时候还是不习惯,改错的时候还是很有用,

网友:
这不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