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P margin read mode

楼主(2020-07-22):
想知道 OTP 中 margin read mode 的用途及原理?

Margin Read Mode provides a critical read condition to filter out “weak programmed” bits during CP1 sort in the testing flow. To cover all worse corners, the customer should implement Margin-1 Read Mode during testing.

网友A:
cp测试时摸底otp的时序余量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A:
cp测试时摸底otp的时序余量

能请您具体讲讲怎么吗?

网友(2023-04-27):
是看写的时候电压够不够,还是看读的时候电流偏差啊?

网友:
Initial Margin Read Mode provides initial state check to filter out defect bit in the testing
flow. PGM Margin read mode uses a severe read criterion to filter out weak programmed
cells. Initial

网友(2025-06-06):
这么好的话题,怎么中断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在margin read mode时,对时序~要求更严格。  如果margin mode能将编程过的值读回来,就能证明编程是成功的,器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