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输出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22):
做了一个全差分,发现如果负载只接电容的话输出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后面接比较器之后就出现了问题。比较器才用的就是最简单的开环运放。输入对管是NMOS。
如果比较器输入对管面积比较大(100um2,Cgg=300fF),输出信号增益很小几乎为零,而且有offset。如果接小MOS管(Cgg=50fF),增益没问题(50V/V)但是输出会有一个0.1mV左右的offset,不知道为什么。请问有没有大神指点下问题出在哪?
PS:信号的频率是1kHz,所以感觉不是Cgs和Cds的影响。 负载电容可以支持到1pF,所以应该也不是负载电容太大的问题。。

PSS:全差分反馈回路中用MOS工作在亚阈值做了一个1.6G的电阻

只挂电容的输出

接大面积MOS管时候的输出

接小面积MOS时候的输出

网友A:
首先你这问题描述的很差劲,这个电路应该也不是你做的,mos是用来做1.6G的电阻??这不应该是开关电容放大器么?vtune应该是一个时钟控制的,电路在采样相和保持相之间切换,以电容比例来放大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问题描述的很差劲,这个电路应该也不是你做的,mos是用来做1.6G的电阻??这不应该是开关电容放大 ...

关于电阻的问题,参考附件,另外有很多类似的文章,都是用了亚阈值的MOS来实现。
另外电路是我自己做的,只不过做放大器的时候负载用的是电容,输出是没问题的,可是直接把放大器接到后面的比较器上,输出就有问题了。

Microelectrode Array for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With Neuronal Networks.pdf

网友B:
这种pseudo resitor用起来要特别注意漏电,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工艺,如果是.13以下的制程,栅极的漏电也是不可忽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电阻的问题,参考附件,另外有很多类似的文章,都是用了亚阈值的MOS来实现。
另外电路是我自己做的, ...

会不会是你的mos电阻不准,转折频率在你的1KHz输入频率以上输入都被滤掉了导致后面看到的信号衰减的很严重,另外你设计增益是多少?应该是C2/C1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mos电阻不准,转折频率在你的1KHz输入频率以上输入都被滤掉了导致后面看到的信号衰减的很严重 ...

增益是50倍。HPF的截止频率是100Hz。
问题是我负载只挂电容的时候差分输出是正常的。但是接上比较器之后就不正常了,而且输出值跟比较器输入对管的面积有很大关系。我不太理解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pseudo resitor用起来要特别注意漏电,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工艺,如果是.13以下的制程,栅极的漏电也是不 ...

我是65nm的,是会有nA级的漏电,但是我在负载只挂电容的时候已经验证了没有问题了,只是负载接上比较器之后就有问题了。比较器输入对管的栅也会漏电(~5nA左右),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影响到差分对的输出。而且差分对的输出跟比较器输入管的尺寸有关系。

网友C:
帅哥,挂上比较器会有Miller效应哦,不能只看Cgg,Cgs起更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哥,挂上比较器会有Miller效应哦,不能只看Cgg,Cgs起更大作用。

所以应该是Cgd影响更大把?相当于在全差分负载上挂了一个Cgd x Aov的负载,这样才是实际差分工作的状态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比较器的开环增益非常大的。。。
前面的差分得重新设计,因为负载一下子大了很多倍呀,现在至少得几十pF。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C: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降低信号频率验证,或者直接看看-3dB带宽是不是很窄。
解决办法你得根据要求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降低信号频率验证,或者直接看看-3dB带宽是不是很窄。
解决办法你得根据要求搞 ...

太感谢啦,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65nm的,是会有nA级的漏电,但是我在负载只挂电容的时候已经验证了没有问题了,只是负载接上比较器之 ...

你电容是对地挂的么,图上电容另一端悬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