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 后缀的文件和calibre.drc有什莫区别

楼主(2020-07-22):
.cal 后缀的文件和calibre.drc有什莫区别

网友A:
linux系统里,后缀不具有区分文件格式或属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系统里,后缀不具有区分文件格式或属性的功能。

谢谢,请问: 双击DRC报的POLY错误,版图上亮起的不是POLY层,其他DRC错误也与版图LAYER对不上,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