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击DRC报的POLY错误,版图上亮起的不是POLY层,其他DRC错误也与版图LAYER对不上,是什莫....

楼主(2020-07-22):
双击DRC报的POLY错误,版图上亮起的不是POLY层,其他DRC错误也与版图LAYER对不上,是什么原因,DRC报的其他错的layer也与版图中的layer对应不上,求大神解答

网友:
层次没进对?

网友(2020-09-24):
如果所有的LAYER都对不上,可能是DRC验证文件出了问题。先确认DRC验证文件版本是否准确。

网友(2020-12-16):
沒圖沒report 怎讀

网友:
应该用错文件了

网友(2022-03-10):
有时候是会这样的,系统问题吧

网友A(2022-12-06):
你试试看这样操作,drc报错窗口--set up---option---Highligthing---DRC\DFM Highlighting---第一个选项 Highligh DRC resultt in contect取消勾选。再试着跑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这样操作,drc报错窗口--set up---option---Highligthing---DRC\DFM Highlighting---第一个选项 Hi ...

补充一下,取消勾选后记得左边Apply 一下

网友(2024-12-19):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