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I的DCDC相关资料

楼主(2020-07-22):
word文档是自己总结的TI的D-CAP控制方式

楼主:
主要是各种不同的控制方式的对比,各种方式的优缺点以及实现方法

网友:
总结的非常棒

网友A:
楼主发的资料是电感类的dc-dc,还是开关电容类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资料是电感类的dc-dc,还是开关电容类的dc-dc?

电感类的

网友:
我也是在做一个电感类的DC-DC,查了N多资料,依旧是茫茫然不知所以,也不知道目前的dc-dc最热门的技术是什么。
我目前采用PWM和PSM(跳周期)混合控制dc-dc,也看到有人采用COT(Constant On Time)模式的,但楼主提到的D-CAP控制方式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各种不同的控制方式的对比,各种方式的优缺点以及实现方法

已经下载了楼主上传的doc文件。
弱问一句:楼主提到的D-CAP控制方式与Constant On Time的区别是什么?我看了楼主的doc文件,感觉这两个控制方式其实是一码事,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下载了楼主上传的doc文件。
弱问一句:楼主提到的D-CAP控制方式与Constant On Time的区别是什么?我 ...

D-CAP实际就是COT控制,或者叫自适应恒定导通时间(ACOT)控制,只是TI的叫法不一样。D-CAP2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内部纹波注入,D-CAP3主要区别是否有采样保持(提升精度)。

网友A:
感谢楼主点拨!顺便问一句,有psm(跳周期)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点拨!顺便问一句,有psm(跳周期)的资料吗?

没有专门整理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各种不同的控制方式的对比,各种方式的优缺点以及实现方法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控制方式需要一个计数器,这个计数器的时钟是谁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控制方式需要一个计数器,这个计数器的时钟是谁提供的?
...

不用计数器,时间是通过电流对电容的充电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计数器,时间是通过电流对电容的充电决定的。

是的,您提供的docx文档里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是我没仔细看。

另外,您在docx文档里面的1.1.2小节提到了斜坡补偿,在第2.1节提到了内部纹波注入,因此我就有了疑问:
1.您的文档里面提到的结构都是电压反馈,没有电流反馈,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斜坡补偿呢?
2.有了内部纹波注入,斜坡补偿是不是就没必要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您提供的docx文档里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是我没仔细看。

另外,您在docx文档里面的1.1.2小节提到 ...

斜坡补偿是为了减小导通时间上升沿的抖动,也有助于系统问题稳定;理论上讲内部纹波注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2020-08-21):
满满的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