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电路图问题

楼主(2020-07-22):
各位帮忙看看我这个为什么从第一幅图中直接打开看不到我画的电路图,得在图二操作下才能出来,然后我新建一个library新建一个cell调用这个调不出来

网友A:
你好,
问题1:希望你能展示一下这两幅图的差别;

问题2:为什么“然后我新建一个library新建一个cell调用这个调不出来”
答:你需要为你的inv创建一个“symbol”;因为在”schematic”中不能调入其他的“schematic”,只能调入“symn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问题1:希望你能展示一下这两幅图的差别;

好的,我已经解决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