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网表后仿如何看内部的线

楼主(2020-07-22):
【求助】用版图人员提取的spectre网表对顶层模块进行后仿,请问,这样的仿真方式如何看下一层的信号线?谢谢!

网友: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上次我直接问Cadence里面的Chief Architect,他基本上是说爱莫能助。

首先,如果XRC工具也是Cadence的话,这还好点,但是现成的工具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Cadence不敢保证是可以找回所有的底层连接信息的。

其次,如果XRC工具是Calibre的话,那么在战略上这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了,Cadence和Mentor的任何一方都不愿迈出第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引发的底层连接关系和器件映射关系的缺失,导致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蒙地卡罗仿真里面对器件匹配相关度的设置,也是一并丢失的。

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在做LVS和XRC之前,把你所关心的那个节点在Schematic上用PIN连接到顶层上来,就可以保证不会丢失。这也有点...隔靴搔痒了,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实在不行可以这么做。 Good Luck。

网友:
只要存了这层,手动打开psf文件总能找到的。

网友:
用PIN引出来,最保险的办法!

网友:
只要保存了波形文件就可以找到这个节点,而且版图设计的时候最好全部的pin名 net名都是和schematic对应的,这样你才好找。

网友:
和电路名对应的,一层一层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