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小问题

楼主(2020-07-22):
请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我是弄一些反相器仿真

网友A:
以前我也出现过,session的后缀好像要成对出现

网友B:
这不就是模型文件没加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模型文件没加上嘛。

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出现过,session的后缀好像要成对出现

啥意思呢

网友:
model的问题

网友C:
你的工艺库文件我没有加上pmos nmos mn 这几个器件,或者名称没有对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艺库文件我没有加上pmos nmos mn 这几个器件,或者名称没有对应上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