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分析遇到的问题,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0-07-22):
求大神帮忙看下为啥有些CELL的延时是负值。。。。是什么没设置对吗?

网友A:
这种现象在pt userguide里有描述,很不常见。有相关的delay计算公式,具体细节记不清了...

网友B:
这种是正常的,有的cell输入缓慢,但是输出变化很快就会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正常的,有的cell输入缓慢,但是输出变化很快就会如此

但问题是launch clock和capture clock的相同路径下的延时不一样,就是因为在launch 阶段有些buf和反相器的输入端延时计算是负值,capture阶段是正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在pt userguide里有描述,很不常见。有相关的delay计算公式,具体细节记不清了...

谢谢回复,翻了一上午ug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launch clock和capture clock的相同路径下的延时不一样,就是因为在launch 阶段有些buf和反相器 ...

如果是ocv或者min-max check确实可能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ocv或者min-max check确实可能如此

目前找到原因负值是由于分析hold的时候launch采用的是min_delay,capture采用的是max_delay,由于串扰的原因会导致产生一个delta_delay,而delta_delay在min的情况下是负值。所以会有此现象。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

网友:
这就是min-max 分析

网友:
串扰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