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0-07-22):
这种 金属上有亮点 下面一定有过孔吗? 下面孔的照片不清晰。想请教下工艺上为什么有via的地方金属的照片会显得“亮”一些。谢谢大家了!

下一层 的图片 。这个还算清晰 。好多基本上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十分感谢你的解答。 这个算是比较明显的了。有些地方上面有亮光,下面没有过孔痕迹。想问下,正常 ...

这个就要看染色的工艺水平和拍照的技术了。我以前略微接触过反向,用的芯愿景的软件染色不知道哪家公司染的,正常线头没有高亮。如果出现高亮就需要看上下层统一位置是否有金属线,其实你可以分析连线关系,一个模块出pin的金属一般不会悬空,出现线头高亮,你就看上边下边金属是否应该存在连线关系,稍微理清楚逻辑就知道是不是连在一起了,画layout的时候金属都是尽量有横有竖的划线,一般只会出现一个via连接两种金属很少存在统一位置链接三条金属,链接三条金属的话从横竖关系上看就会有两条金属重叠了,相邻金属重叠又不打很多孔会带来寄生电容的影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明白一定先问经理,这样你不用背锅也积累经验。

网友:
一个没有经过验证的说法,供参考:长时间通过大电流的孔会比较亮,长时间过大电流的管子的源漏区会比较亮。有没有道理没验证过。

网友:
这个跟亮不亮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只是照片而已。一般是看金属走线,照片的颜色可能是下一层染上来的。比如走线metal3,突然断掉,然后在往上下切换照片,看到有金属链接的话,这个位置就必定是VIA孔,一般情况都是这样去检查,而不是只看照片。希望帮到你,谢谢。

网友:
请教下,这是die上的结构吗

网友A:
不同结构不同材料不同注入染色不一样,你看是不是via就切换上下层照片,统一位置都有这个亮点就表示这是金属互联的via。这两张照片的信息来看就是通孔,你看工艺的资料,一般通孔就是倒圆锥台型,俯视图上看上大下小。至于为什么亮,应该是跟工艺有关吧,via孔对周围金属应力影响啥的,到染色阶段就反映出了差异。如有错误,烦请指正。

网友:
跟via的材料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结构不同材料不同注入染色不一样,你看是不是via就切换上下层照片,统一位置都有这个亮点就表示这是金 ...

您好,十分感谢你的解答。 这个算是比较明显的了。有些地方上面有亮光,下面没有过孔痕迹。想问下,正常如果没有过孔,金属头末端会有这种 比较“亮”的现象吗?

网友:
一般亮的孔向上  暗的孔向下 再具体参考 各层对准的照片

网友(2024-05-14):
不确定是否有孔可以结合上下层看,看这一部分截图此器件有可能是个电阻(或者管子的栅端)这种一般是有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