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采用BBPD的CDR环路参数设计

楼主(2020-07-22):
对于理想的BBPD,它的增益是无穷。这种情况下   闭环、开环传递函数以及环路带宽该如何表示?
对于非理想BBPD,又该如何分析它的环路建模?
第一次自己着手设计环路,没什么经验,还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或者推荐一些CDR环路建模paper,感激不尽!

网友A:
能否请教一下,BBPD为啥叫这个名字(Bang-Bang)吗,刚接触这种结构的PLL,没查到这个名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请教一下,BBPD为啥叫这个名字(Bang-Bang)吗,刚接触这种结构的PLL,没查到这个名词解释 ...

嗯是的 bang-bang 鉴相器

网友B:
BBPD不是一个线性模块,所以严格来说,整个系统是不存在带宽,传递函数的概念的。

当存在jitter的时候,可以作线性化处理,因为对于不同的相位差,平均的输出大小不一样。然而你要知道BBPD 输入的jitter才可以,不过你没有模型怎么算jitter呢?所以这又成了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

实际操作时,可以先假定的大概jitter,迭代几次,最好还是结合一个行为级的时域模型仿真结果。

BBPD的线性化推荐看Stonick在isscc2010的tutoria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否请教一下,BBPD为啥叫这个名字(Bang-Bang)吗,刚接触这种结构的PLL,没查到这个名词解释 ...

设想一下你左右各一堵墙,你撞完左边被弹到右边,bang-bang
意思就是输出就1和0俩点,没有中间状态,非线性,就跟比较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想一下你左右各一堵墙,你撞完左边被弹到右边,bang-bang
意思就是输出就1和0俩点,没有中间状态,非线 ...

你好,对于BBPD的非线性,环路带宽以及LPF的取值通常如何设计?谢谢!

楼主:
张刚在《CMOS集成锁相环电路设计》中对BBPD的增益以及对环路影响有这样一段描述:
“当环路相位锁定时,输入相位信号很小,只是有环路噪声带来的小信号相位波动,此时BBPD增益非常高;而在相位未锁定时,输入相位差较大,BBOD的增益会大大减小,变化的BBPD增益会给环路带来重大影响,比如未锁定时,过小的PD增益会降低环路增益,降低锁相环带宽。”
有些问题想不明白:
1 相位差不同,BBPD的增益为何会不同?
2 BBPD的增益对相位噪声引起的相位改变量的增益吗(或者理解为小信号增益)
3 BBPD增益是如何影响带宽的?有公式吗?(对于PLL而言,带宽近似可认为Icp*Kvco*R/2piN,而BBPD的等效Icp恒定,为什么带宽变?)
4 我们总在谈论锁相环带宽,CDR带宽。这个带宽究竟是对于什么东西的带宽?

曾经觉得这些知识都懂了,越想越觉得什么都不懂
可能这就是书由薄读厚的过程吧,任重道远!
希望大牛前辈们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PD不是一个线性模块,所以严格来说,整个系统是不存在带宽,传递函数的概念的。

当存在jitter的时候,可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对于你的回答我有些地方还不是很理解:
Q1:“因为对于不同的相位差,平均的输出大小不一样”        我的理解是  “对于不同的相差(理解为大信号或者DC偏置)处,jitter的PDF(理解为ac小信号)造成的采样出错,造成BBPD输出平均值发生改变”。   请问是这样吗?
Q2 我们在做PLL/CDR时所讨论的带宽or传递函数,按照书上的说法,是针对相位而言的(忘记哪里看到的了)。我个人不是很理解这个  针对相位  指的是什么意思。以传递函数为例,横轴是频率,这是否意味着对不同频率的相位调制的响应?

还望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越学越懂,越学越不懂,有点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对于你的回答我有些地方还不是很理解:
Q1:“因为对于不同的相位差,平均的输出大 ...

Q1:是的
Q2:这句话可能说分析的信号都是相位信号(输入相位,输出相位)而不是电压信号。应该是为了区分分析运放时用到的传递函数,毕竟我们都是从运放开始学起来的。但PLL 等看输入输出的电压信号看不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是的
Q2:这句话可能说分析的信号都是相位信号(输入相位,输出相位)而不是电压信号。应该是为了区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依稀记得有人说过 BBPD增益为无穷。
请问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为无穷?
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C:
设想一下你左右各一堵墙,你撞完左边被弹到右边,bang-bang
意思就是输出就1和0俩点,没有中间状态,非线 ...

great

网友(2021-09-13):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依稀记得有人说过 BBPD增益为无穷。
请问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在什么条件下,为什 ...

我认为,这里说的增益无穷大是指的理想数学模型,y=0,x1<x2;y=1,x1>x2,x1、x2代表相位,就是符号函数的数学模型,单实际上,做不到无穷增益,就和比较器理想状态是无穷增益一样,现实中有offset

网友(2025-11-08):
引用 网友B:
BBPD不是一个线性模块,所以严格来说,整个系统是不存在带宽,传递函数的概念的。

当存在jitter的时候,可 ...

请问这个Tutorial的资料可以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