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MOS管 有native的类型吗?

楼主(2020-07-22):
这个连接的PMOS 是做偏置电路的,这个PMOS 是什么类型的呢?求大师

网友:
能不能截图截全了啊,这么一小段看起来PMOS完全就是关闭的啊

网友:
当然有,n/p mos 都是要调整Vt的

网友:
nmos的native vth~0在某些特定条件可以用
而pmos native vth~-1.5这个完全不好用,所以没人用

网友:
搞个symbol谁能看出来什么器件。。。
大多数工艺只有nmos的native管

网友:
接触到的工艺里没有见过native pmos。
native nmos不是N+ in psub做出来的么,没有well。如果是native pmos是什么结构,p+ in dnw,还是用n型衬底?

网友:
native 概念是利用外延衬底,无需额外步骤。
除非是N型wafer,才有 native PMOS 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