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存器比较器的噪声带宽增益怎么仿真

楼主(2020-07-23):
用在SAR ADC中的比较器,通常由预放大器+锁存器构成;可是应该怎么仿真整个比较器的增益,带宽,噪声这些参数;因为是有时钟在控制的,所以应该不可以直接用ac仿真来获得吧?应该怎么做呀?找了好久资料都没能找到,希望好心人解答一下

网友:
论坛里搜dynamic comparator noise and metastability simulation techniques

网友A:
可以试试先用tran仿真, 然后选择最后一级锁存器动作前的时刻做ac分析, 可以得到从前置放大级的小信号增益和带宽.

网友B(2021-09-10):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先用tran仿真, 然后选择最后一级锁存器动作前的时刻做ac分析, 可以得到从前置放大级的小信号增益和 ...

瞬态的仿真怎么加上AC跑一下那个时间节点?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瞬态的仿真怎么加上AC跑一下那个时间节点?求大佬指点一下

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User Guide

Performing Small-Signal Analyses during a Transient Analysis
You can perform an AC and/or noise analysis at specific times during a transient analysis.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stops the transient analysis at the specified times, saves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and performs the AC and/or noise analysis.
This type of simulation is useful when you want to run an AC analysis after getting past
specific start-up behavior, or when there is more than one point along the transient run that
can be thought of as steady-state.
The syntax for performing a small-signal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is:
Name tran stop=stop actimes=time acnames=name
Where:
Name The name of the transient analysis
stop The time at which the transient analysis is to be put on hold.
actimes The time points at which the analyses specified by acnames are
performed.
acnames The names of the analyses to be performed at each time point in
the actimes array. Allowed child analyses are: ac, noise, sp,
stb, or xf.

网友(2024-08-09):
动态比较器tran+ac仿真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