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单位增益缓冲器电路 套筒式共源共栅

楼主(2020-07-23):
各位同学工程师,小弟遇到一个不太明白的电路(如下图),在LDO中采用 ''套筒式共源共栅'',后接一个源极跟随器,并通过net10构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电流源采用自偏置。
1,net4 将共栅管接为二极管的作用是呢? 常规的共源共栅没有这条线,用于偏置?
2,输入管多了一个小尺寸的管子,正常工作时是关断的,作用是否类似于启动电路?
希望遇到过此类电路大佬能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图可以截全一点哦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可以截全一点哦亲

整个电路是这样的呢,下面是分压电阻还有一个补偿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电路是这样的呢,下面是分压电阻还有一个补偿电容

第一,我感觉输入接的那个管子不是启动电路,具体的启动电路可以参考一些其他资料,而且LDO一般需要的是软启动来防止过冲,不存在简并点的话不需要额外的启动电路。
第二,共栅管接成二极管连接在此处看是自偏,同时等效阻抗为1/gm比ron要小,因此第一级输出阻抗就会比不接成二极管的结构要小,可能对稳定性有帮助,此外你这个LDO我没看到补偿措施,一般LDO的补偿是难点,第一级和输出级之间没有补偿还挺意外的。
仅是个人观点哦

网友B:
做偏置,可以让输入对换的vds更匹配,小管子我估计是启动初态设置有关的让输出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我感觉输入接的那个管子不是启动电路,具体的启动电路可以参考一些其他资料,而且LDO一般需要的是 ...

谢谢大佬的解答,这个电路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现在看又有点不像是LDO 因为放大器输出接的是源级跟随而不是共源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偏置,可以让输入对换的vds更匹配,小管子我估计是启动初态设置有关的让输出固定 ...

感谢大佬的解答,那个小管子应该是和稳定状态有关的,但是你说的那个偏置能让输入对管的Vds更匹配还是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