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

楼主(2020-07-23):
在lvs options 里面输入什么语句可以把电路中仿真用的电阻短接,电容断路

网友A:
LVS FILTER R(RP)SOURCE SHORT

网友A:
LVS FILTER C(CP) SOURCE 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FILTER R(RP)SOURCE SHORT

电容怎么写 LVS FILTER C (CP) SOURCE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FILTER C(CP) SOURCE OPEN

哦哦,搞定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