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怎样在cadence对多条曲线进行一定的数学处理

楼主(2020-07-23):
请教各路大神,在得到一组ac仿真曲线后现要求该组曲线的均方值曲线应该怎样处理呢,曲线图片如下图所示。曲线数量很多,使用计算器处理相当繁琐,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这些曲线进行数学处理呢?

网友A:
用ocnPrint把曲线打印出来,读取到matlab做处理
具体用法在论坛里搜oceanref这个pdf

网友B:
你这是扫描corner的吗,其实只要在计算器里面写一次就能全部计算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cnPrint把曲线打印出来,读取到matlab做处理
具体用法在论坛里搜oceanref这个pdf ...

受教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扫描corner的吗,其实只要在计算器里面写一次就能全部计算出来了吧

不是Corner,是电路在多个状态下的增益,用计算器比较繁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Corner,是电路在多个状态下的增益,用计算器比较繁琐

sweep的话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eep的话也差不多

我有点好奇,corner或者sweep的话,在计算器里有什么简便写法吗?这个我还不了解

网友C:
先用计算器编好公式再仿,别等仿完了再一条一条选。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C:
先用计算器编好公式再仿,别等仿完了再一条一条选。

怎么编辑,有没有具体方法?一开始在计算器里面编辑好像也只能编辑对一条曲线进行计算,做不到同时对多条曲线计算

网友:
先写好再仿真就可以同时输出多个concer下的值,其余仿真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