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gic lvision

楼主(2020-07-23):
请教一个问题, tessent的logic lvision库是怎么产生的,在比较老的库 是没有这个LV model的,我知道可以手动改一个,请教一下 有没有自动产生的办法。

网友:
看来,楼主还在艰难中,同做DFT的。

网友:
试试 tessentLibConverter  能不能转库

网友A:
etlibgen可以gen std/IO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libgen可以gen std/IO的库

谢谢回复, etlibgen可以生成memory的LV 库吗

网友(2022-07-05):
请问兄弟怎么转memory 的 lib为tessent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