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RFID模拟 和传统模拟选哪个

楼主(2020-07-23):
求助大家,有做RFID的模拟电路工程师吗? 解惑一下

楼主:
没人是做RFID的吗

网友A:
RFID  RFIC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ID  RFIC有什么区别吗

RFID  是很小的一个分支 RFIC就是正常的射频

网友(2020-09-04):
RFID芯片规模有点小,频率也不高。
跟RFIC的无线射频还是有差别的,蓝牙、wifi、LTE、5G前端的RFIC和模拟IC其实难度更大一些。

如果有人考虑这方面工作,可以联系我。
有模拟、RFIC方向职位,欢迎加微信(1718955452)。

网友B:
有什么有挑战的模块吗?除了亚阈值bandgap,还不如去做植入式医疗设备,功耗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有挑战的模块吗?除了亚阈值bandgap,还不如去做植入式医疗设备,功耗更低。 ...

低功耗、高频、高带宽,其实难度都不小

网友(2020-10-21):
因人而异,考虑自己的基础和爱好,一般情况下的选择次序是RFIC、传统模拟、RF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