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L 如何进行full layer check?

楼主(2020-07-23):
使用的是2019V的calibre,产生的xor.rule 一直缺少base layer的信息?请教各位大神如何产生full-layer的xor.rule?使用-base_layers一直也存在问题

网友A:
calibredrv,直接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drv,直接比

但是产生的rule还是只比metal layer,不比较full layer

楼主:
自己顶顶,如何确定哪些layer是base layer 这个怎么解决?在工艺库里面会定义吗

网友:
GUI直接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顶顶,如何确定哪些layer是base layer 这个怎么解决?在工艺库里面会定义吗 ...

看看要出mask的层次就是基本层,这些都是要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要出mask的层次就是基本层,这些都是要比较的

不是很明白,我起初的理解是除了metal layer 之前的都是base layer,但是您这么一说我的理解可能就是只要是出mask的都是base layer,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我起初的理解是除了metal layer 之前的都是base layer,但是您这么一说我的理解可能就是只要 ...

只要是参与mask运算的都是,怎么能说金属以前的才算 呢

网友:
dbdiff -help看看命令怎么用,带上-write_xor_rule写出来一个lvl的rule,跑drc

网友C:
calibredrv是最简单的一个, 用GUI, 很容易就比较出所有的层次, 不用区分什么base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libredrv是最简单的一个, 用GUI, 很容易就比较出所有的层次, 不用区分什么base layer,
...

已经搞定了,我用脚本写了一个比较full layer 的,gui界面比较的没有baselayer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么设置,不过也谢谢你啦